电路工作不起来了

楼主(2009-08-23):
上面的图(光耦HCPL-316J)是按照芯片资料里的经典电路搭的,怎么给它PWM脉冲时,电路就工作不起来了,好象是一直在保护.
各位大侠请帮看看,给分析下该芯片的工作保护过程.
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 芯片输出接功率管了吗?如果没接的话 保护引脚的二极管阴极要接地,才不会保护

网友B(2013-08-16):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芯片输出接功率管了吗?如果没接的话 保护引脚的二极管阴极要接地,才不会保护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