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8-23):
各位大侠,我用的dsp是blackfin 561,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已经enable了timer0了,但是计数器仍旧不计数,timer count一直保持为1;是不是和下面的一段话有关系。
While the processor core is being accessed by an external emulator debugger,
all code execution stops. By default, the TIMERx_COUNTER also halts its
counting during an emulation access in order to remain synchronized with
the DSP software.好像就是什么在emulator模式下计数器不运行。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在EZ-KIT lite上工作的。

网友A:
是的,你要设置一下计时器的控制寄存器,一般是TXCON,里面有个仿真挂起或一直运行,不要选成仿真挂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