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900系列单片机ISP下载问题

楼主(2009-08-23):
我用的是P89LPC922这款单片机。。。按照资料的方法进行。。
1.但是用ZLG900软件选择间隔帧方法进入ISP后。。擦除内存时却出现读取芯片ID时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2.还有我单片机的3.3V电源和MAX232 5V的电源需要共地吗。。。
3.RXD..TXD的电阻我用150欧姆有没问题啊

网友A:
当然要共地啊

楼主:
我还有问题要问了,使用isp功能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接RST脚呢?

资料上有这样一段话:

在上电时,通过强制器件进入ISP模式也可执行引导装载程序(见图16.4)。此功能通过使复位脚初始
化为低电平并将低电平一直保持到VDD上升到正常工作值后的一段固定时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再给复
位管脚提供3个准确定时的低电平脉冲。脉冲数目只能是3个,少于或多于3个脉冲都会导致器件无法进入ISP
模式。

那请问要如何控制复位脚呢??

网友A:
在zlgmcu.com搜索"ISP",

请下载与LPC900有关的ISP文档。

在文档中,会介绍如何产生3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