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音响音量 指示灯 电路。。。

楼主(2009-08-23):
求  音响音量 指示灯 电路。。。
      谢谢了!

楼主:
:( 怎么没有啊

楼主:
发张图 大家看看行不行?

网友A:
不行!
基本职能亮2个,一个是电源指示灯,然后是左2,如果输入信号很大,则左3可能有点光。

网友B:
3楼的图还不行。输入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亮两下就没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谁有 相关的 图 呀,  麻烦 给 你下 ,谢了!

网友B:
这个的器件很多。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并行ADC,但没有译码。

网友B:
实在不行(找不到器件),你可以用两片四比较器运放实现。

网友C:
用这个这。肯定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从 我们师傅 那 找到  一个芯片 CD7666 , 太老了, 现在查不到它的资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 可以 继续往上 加吗?

网友D:
3914  3915

网友E:
舍得用MCU吗,带ADC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谢谢!

网友B:
15楼的接法也太会省油了。
比如R471-R305,是给两个三极管偏置的。

这个图不是恒流供电,不节能。LM339有那么大有吸收电流能力吗?比如U54的1脚“低”,受得了没有?

网友C: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这是老外一个产品上的电路。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F:
LM3914,查了它的手册你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 ,非常感谢!

网友G(2011-04-01):
用这个这。肯定行。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行,LM339是OC输出,电容C133,C134电压总是接近0。

网友H(2012-03-15):
:)高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