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门吊的交流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9-08-23):
希望有哪个大虾帮帮手.......我家有个龙门吊,最近出的问题,就是在按下的按钮时,龙门吊一会行,一会不行,就找了两个电工师傅过来维修,他们几乎把所有地方都检查了,而且把很多线路都换了,也把两个龙门吊上的交流接触器换了,还是老问题,其它按钮都没问题,就只有按下的按钮一会能用,一会不行,经过检查,最后把问题锁定在,两个交流接触器上,他们都是36v的,因为怕不安全,所以把原来的3相380v电,用一个变压器转成36v接上去。在电线的接入处,用万用表测定都是36v,没问题。但在龙门吊上的交流变压器,当按下下的按钮又不能动时,发现,它的接入处只有20v,也就是达不到应有的36v,如果人为用手按一下交流接触器接入点,它就当然能工作。电工师傅说,就是查不到原因为什么线路都检查过了,就是有时接触器只有20v,导致不够电力拉动触点接触,于是龙门吊就无法工作,而且偏偏只有下这个按钮有这问题,其它的都没问题,两个电工师傅已经修了3天了,问题还没解决,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帮手,不胜感激...

网友A:
把变压器换成开关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线路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了

网友C:
1,吊车的按钮一般是密封防水的,较容易接触不良,把按钮的两根线引出,人为短接看看故障是否仍然存在,这样可以确定按钮本身是否完好。
2,检查按钮盒电缆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尤其电缆长期移动使用容易出问题,一般在进开关箱的位置及按钮盒引出位置。可以更换一套,一般商店均有出售的
3,控制变压器一般故障率不高。原来曾好用就不要更换。

楼主:
按钮盒已经调试过的了,也试过换过新的按钮盒,但不管用,显然问题不在按钮的地方....

网友D:
怎么请那么笨的电工,还叫师傅呢!用的什么接触器?就是按钮盒的电缆要断了,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E:
同意8楼

网友F:
接触器功耗增大了或者变压器内阻增大了导致电压被拉下来造成的问题,否则电压不会下来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