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仿真出现GICR UNDECLARED提示

楼主(2009-08-23):
头文件中使用了#include <avr/io.h>,但是仿真的时候出现GICR undeclared(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的报错提示,是什么原因,想不明白,怀疑我的STUDIO 4.13和WINAVR2007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汇编转C,有些地方不明白

网友A:
看一下PROJECT菜单下的CONFIGRATION OPERATION里的MCU选项和你的DEBUG菜单下的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里的MCU选项是否一致,一般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