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Hello World!”的N种写法

楼主(2009-08-23):
在初学一门编程语言的时候,写一个“Hello world!”程序是最常见的入门方法。通过写一个成功的“Hello world!”,可以实践这门语言最基本的语法特性,还可以带给自己成就感,真是一举两得。C/C++语言本身有很多特性,如果能够将这些技术分解出来变成一个个的“Hello world!”,并且将这些技术点到为止,貌似也算是一件善事。这里,列举了10个“Hello world!”程序,大家雅俗共赏一下。

1. 最经典的“Hello world!”

“Hello world!”最经典的写法当然是直接用 printf 输出“Hello world!”这几个字符了。无论用C还是 C++,写起来都非常的简洁明了。这里把最常见的几个全部列在下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                   // 教科书的写法
    puts("Hello world!");                     // 我最喜欢的
    puts("Hello" " " "world!");               // 拼接字符串
    std::cout << "Hello world!" << std::endl; // C++风格的教科书写法
    return 0;
}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C/C++里,如果两个字符串之间除空白符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编译器会自动认为这两个字符串是连在一起的字符串。这样,如果一个字符串过长,可以用这种方法换行来写,既不浪费性能,又美观。

2. 用宏写的“Hello world!”

在C/C++里,宏是一个神奇的东西。特别是在C语言中,宏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包括拼接代码片断、隐藏繁琐的实现细节等等。其中特别有趣的是“#”的用法,它可以“提取”参数的名字,把它变成字符串。
#include <stdio.h>
#define Say(sth) puts(#sth)
int main()
{
    return Say(Hello world!);
}
请注意,这个Hello world可是完全没有出现引号哦!

3. 断章取义的“Hello world!”

字符串是一种常量这当然毫无疑问,但是它的类型是什么,这就需要考虑一下了。使用C++的typeid就可以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只要是符合C或C++标准的编译器就应该是一样的结果。比如字符串“Hello world!”,它的类型就是 char const [13]。
知道了这个,就可以写出以下的“Hello world!”: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return puts(&"Do not say: Hello world!"[12]);
}

4. 退出时运行的“Hello world!”

大家都知道 main 函数退出意味着程序结束,可是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可以在 main 函数退出以后做很多事呢——比如说,输出“Hello world!”。这个功能依赖于C标准库中提供的函数 atexit(),调用这个函数并注册自己的回调函数就行。需要注意,这个函数可以调用多次,最后注册的函数最先执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say()
{
    printf("world!");
}
void sth()
{
    printf("Hello ");
}
int main()
{
    return atexit(say), atexit(sth);
}

5. 读取自己的“Hello world!”

C/C++的编译器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内置宏,最常用的就是 __FILE__ 和 __LINE__ 了。其中,__FILE__ 代表当前的源文件的文件名,嗯,对了,如果我们让这个程序读取自己的源文件,不就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Hello world!”了么?
// Hello world!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fstream>
#include <string>
int main()
{
    std::ifstream ifs(__FILE__);
    std::string say, some, word;
    ifs >> say >> some >> word;
    std::cout << some << " " << word;
    return 0;
}

6. 话分两头的“Hello world!”

有了C++的类,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 main 函数执行之前和之后做感兴趣的事情了。我们可以声明一个全局的类的实例,这样,在 main 函数执行之前会调用这个类的构造函数,结束之后则会调用析构函数。
#include <iostream>
// 本文转自 C++Builder研究 - http://www.ccrun.com/article.asp?i=999&d=v433i2
class say
{
public:
    say()
    {
        std::cout << "Hell";
    }
    ~say()
    {
        std::cout << "world!";
    }
}hello;
int main()
{
    std::cout << "o ";
    return 0;
}

7. 传入模板的“Hello world!”

C++的模板功能极为强大,可以说是C++里面最艰深、最经典、最时尚的部分。一个“Hello world!”当然无法使用很多很高级的模板技巧,我也不想只使用模板特化这样无阻挂齿的小技巧,嗯,那就来演示一个比较罕见的用法吧。
#include <iostream>
template <char * words>
class say
{
public:
    void operator () ()
    {
        std::cout << words;
    }
};
extern char hello[] = "Hello world!";
int main()
{
    return say<hello>()(), 0;
}
请注意,这个 extern 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加上了 extern,这个指针才是一个编译器间可以确定的值,也才可以参与模板运算。还有,hello 必须为数组类型,而不能为 char*,这个道理和加 extern 是一样的。
此外,这里还演示了 functor 的用法,嗯,关于它的优点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反正是与原生指针相比有很多好处就是了。

8. 调用私有函数的“Hello world!”

我们知道,C++类的私有函数是不能被外界访问的,比如说 main 函数里面,它绝对不能访问类的私有函数,除非把它设为类的友元函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比较奇怪的方法访问类的私有函数——当然,这个私有函数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它是虚函数。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指向虚函数的虚表放在哪里?对于 VS.Net 2003 而言,虚表是类的第一个成员,虚函数指针按照函数声明的顺序放在虚表里面。当然,这个说法并不严谨,更细节的东西还是去看看那本“成人高钙奶粉”吧,它会给出最权威的解答。
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ddef>
class secret
{
private:
    virtual void say()
    {
        std::cout << "Hello world!";
    }
};
int main()
{
    secret word;
    (reinterpret_cast<void (*)()>(**(intptr_t**)(&word)))();
    return 0;
}

9. 最暴力的“Hello world!”

最暴力的调用函数的方法是:直接修改函数的返回地址,让这个地址指向我们想要调用的函数。这也就是缓冲区溢出漏洞的应用方法了,不过里面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想要了解的话,还是去 Google 吧。这里只演示一个可以在 VS.Net 2003 下可以用的“Hello world!”。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def.h>
void say()
{
    puts("Hello world!");
    exit(0);
}
int main()
{
    volatile intptr_t a = 0;
    volatile intptr_t * p = &a;
    *(p + 2) = (intptr_t)say;
    *(p + 3) = (intptr_t)say;
    return 0;
}

10. 外星人说的“Hello world!”

好了,这个“Hello world!”是最匪夷所思的一个了!不过它并没有涉及任何复杂的C/C++语言特性,只是看起来有点酷。你能看懂外星人在说什么不?
#include <stdio.h>
void alien_say(char * p)
{
    while (putchar(*(p += *(p + 1) - *p)));
}
int main()
{
    return alien_say("BETHO! Altec oh liryom(a loadjudas!) dowd."), 0;
}

网友A:
我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没想到"Hello World"还有这么多写法,哈哈哈哈。。。。。。。。。

网友B:
哈哈~~~~最后一条用来加密防**不错~~~~让**软件的晕一晕~~~明明显示一个字符串却找不到~~~

网友C:
呵呵,可以稍微加入计算、变换来显示出找不到的字符串,这是写病毒程序的基本要求

网友D:
需要问一下,你这是转的帖子把,记得以前在那看过这段文字的。

如果是转帖,应该尽量注明转帖。。。

网友E:
俺常用一种printf("%s","Hello world\n\r");

网友F:
呵呵,这个要标记一下哦

网友G: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                   // 教科书的写法
    puts("Hello world!");                     // 我最喜欢的
    puts("Hello" " " "world!");               // 拼接字符串
    std::cout << "Hello world!" << std::endl; // C++风格的教科书写法
    return 0;
}
学以致用!

网友H:
传说中孔乙己!!!!!!!

脚好了吗

网友I:
En français, "Bonjour à monde"

网友J:
不必钻研此类技术,学点大智慧,放弃小技巧。

楼主:
我帖子的标题是说了,我是整理的,我找了几个关于Hell World的实验和帖子整理出来发上来,这难道有错吗?

楼主:
我不知道还要怎么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