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9-08-23):
有一个滤波的函数
int FIRLMS(int *nx,float *nh,int nError,int nCoeffNum)
{
int i,r;
float fWork;

r=0;
for ( i=0;i<nCoeffNum;i++ )
{
  fWork=nx[i]*nError*fU;
  nh[i]+=fWork;
  r+=(nx[i-i]*nh[i]);
}
r/=128;
return r;
}
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不这样可以吗?
反正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写?
谢谢高手不惜指点!

楼主:
int FIRLMS(int *nx,float *nh,int nError,int nCoeffNum)
重点是()中的参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