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 IO口能否承受5V输入?

楼主(2009-08-23):
用LPC2378 SPI总线与外围5V设备相连,MISO上承受的是5V电压,不用电平转换电路可以直接相连吗?2378的IO口能不能承受5V电压呢?

网友A:
LPC2378是由3.3V供电的微处理器,其各个IO引脚是3.3V的TTL电平,而且可以承受5V的输入电压,不过直接输入5V容易烧管脚,最好是电平转换或串电阻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接5v电压:)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2楼的

网友C:
3.3V供电的,最好不要用5V输入吧,很容易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