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宏定义动态构造变量【转载】

楼主(2009-08-23):
在c/c++中利用宏预定义是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加上##,功能更加强大。
看例子先:
#include "stdio.h"
#define convar(head , index) head##index
int main()
{
int a1 = 3 ;
convar(a , 1) = 4;
printf("%d" , a1);
scanf("%d" , a1);
return 0 ;
}
利用define 和 ## 可以连接两个符号,动态形成变量。

网友A:
如上所说,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呢?
int convar(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