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DA如何输出一个恒定的电压值?

楼主(2009-08-23):
STM的DA如何输出一个恒定的电压值?电压值稳定在2V—3V之间

网友A:
保持输出的数值不变,即可输出一个恒定的电压值。

网友B:
怎么样才能保持输出的数值不变呢?应该需要一个反馈电路吧:)

网友C:
输入的值在变化,输出的值怎么会不变呢,应该还需要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