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必备工具_USB小电源

楼主(2009-08-23):
对于硬件开发人员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当调试小模块或者在工地调试自己的模块时时都发愁电源的问题,设计一个USB小电源,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大家带来的困惑!下面是我使用洞洞板子焊接的一个电源。来这里晒一下!不用每次都拿电池盒了!感觉蛮方便的!
图片1:

图片2:

网友A:
大哥,你的好多帖子都没有图片,看一下吧

网友B:
USB小电源?
你就不怕烧主板???

老x喜欢用这个:
5V/1A输出。

网友B:
哦,想起来了,老x还另外DIY了一个应急充电电源,最近没出门都忘了

网上回去拍照上图

网友C:
最近给客户配的开关电源适配器,前几天用示波器一看,带载时纹波频率也就1K左右,空载时候100Hz
过流保护和电流带载还可以,实测可以用
昨天就配给这次的样机寄给客户了,实在没时间去鉴别这些杂碎

网友D:
俺家里用的USB充电器,便是用从废机壳上剪下来的电池盒,两个电阻+1LED,标准充电,一晚上刚好,电池用了好几年,容量饱满,俺个人的小电器从不用快速充,前些年研究15分钟充,用了十来粒电池,本来好好的,放半年发现

网友D:
不能充了,泄压孔有结晶,估计是漏泄压阀坏了
晕,不小心按到Ctrl+Enter,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楼主:
各位朋友请注意,我重新上传了小的图片!

网友B:
说到快充,这个可就太考验电池的质量了

且说老x某天心血来潮图便宜,就花了20多去买了个松下BQ830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如果采用12v的输入.两个电池以下充电电流峰值3.2A,根据百分之五十的占空比测算充电电流为1.6A,当三个以上的电池充电时候.峰值还是3.2A,占空比为1/4,有效充电电流0.8A,用USB5V供电的话电流减半。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有个问题:很多使用者发现这个充电器的后期充电温度太高,以至于松下召回,所以很便宜

老x当时以为自己的电池应该不算差吧?于是把手里的电池都拿出来全部充满,充满自停也挺好的嘛,只是电池温度确实高。

结果过段时间要用电池了,才发现那几组超霸的电池容量都很低,全部完蛋了,倒是很多年前的那4节次世代还可以用
看来不信邪还真的不行啊

提醒大家:
除非你确定你的电池质量超好,否则可千万别用太大的电流充电哦~
否则充一个就会坏一个!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快充,确实损电池的寿命,但节约时间啊
我相机是4节5#电池2600mAH的,三四个个小时满的,电流也要1A左右的样子啊。
蓝牙鼠标是小容量的7#电池能正常用个两三天,放上去,基本半个小时就冲满了,也就中午吃一个快餐的时间。

网友C:
要不热肠组织DIY个充电电流可调的充电器,然后三段式充电
这样对付这些镍氢电池就是小ca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