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如何驱动ili9328

楼主(2009-08-23):
网上和同学说9328和9325是兼容的,没错我用的一个小板用gpio驱动ili9328(代码和9325一样)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换成STM32F103ZE的Fsmc再来带动ili9328就只能得到白屏,而换上9325却能正常显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样做才能带动9328?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两种器件,但根据你的描述,估计一个响应速度较快,另一个较慢,使用GPIO方式时,因为操作速度比任何一个器件都慢,所以都没有问题;而使用STM32的FSMC时,速度较快,你那个响应速度快的器件(9325)来得及相应,另一个却来不及响应,所以产生这种结果。

请按照器件的要求调整时序参数。

楼主:
好的,我调整时序参数试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