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电路问题

楼主(2009-08-23):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但是我把问题描述错了,不好意思。问题是这样的:我通过放大器,将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放大,而后传输到单片机内部12位的AD,但单片机由于输入阻抗低,导致采样的数据脉动很大,故想在放大器后面接一个射级跟随器,但射级跟随器的自激问题无法解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自激

网友A:
内部12位AD,数据波动有多大?数据采集速度?

网友B:
在输出端和反馈端接一个10K的电阻看看

网友C:
A/D输入阻抗低与跳动无关,只能造成误差。

可能是:
1,信号本身跳
2,基准跳
3,地线跳
4,信号没稳定(存在通道切换时)
5,时序(可能性最小)
6,电源不稳(可能性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这6种情况,我都排查了,都不是。AD采出来的数据变化大。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用运放搭一级跟随器试试,但应该不是楼主认为的问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