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版

楼主(2009-08-23):
问一下,去制版的话只是用U盘把PCB文件拷给厂商吗?

网友A:
正规的话应该提供工艺文件,指明PCB材料、板厚、制作工艺、切割工艺、丝印要求和其它必要的声明如线宽、焊盘过孔的尺寸、孔径跟PCB文件参数的关系等,另外还要有商务文件如约定工期、价格、制作数量、违约责任、品质标准、结算方式以及你需要让对方知道的其它事宜等。这些“功课”是非常必要的,如此,大家都省心。

网友B:
这事得问加工厂或是代理商。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

网友C:
PCB线宽,焊盘过孔的尺寸之类的还有必要提供吗? PCB文件中已经包含,可以省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