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cos下单片机硬件驱动

楼主(2009-08-23):
本人接触ucos时间不长,对整个内核的调度流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对ucos下编写驱动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就拿单片机的串口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来说
   1. ucos下的驱动和前后台下的驱动有很大区别么,我看很多ucos下的驱动样例都是很麻烦的,明明在前后台中写个寄存器的值就ok了在ucos下却很麻烦又缓冲区又信号量的
   2. ucos下的驱动有什么特别之处,直接按前后台下的方式写不就成了么

网友A:
ucos和前后台个有利弊,前者是整个系统变与维护和升级,但内核的运行加重了CPU的负担,同时需要更多的RAM和ROM,成本增加;后者只有应用程序在运行,相对来说CPU的效率要高,但不利于维护和扩展,牵一发而动全身。。。。。。。。。。。。。。。。。。。。。。。。。。。。
成本敏感的或简单的最好用前后台,复杂的可以考虑U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