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驱动的小问题。

楼主(2009-08-24):
小弟弄了个小电流(10ua)驱动100ma的LED的电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不出来效果,求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想出什么效果啊?

网友B:
老是不出来效果

不明白楼主要什么效果。

楼主:
我想让电容先充电,然后稳压管导通再给LED放电,不然10ua电流太小了,LED不亮!!

楼主:
说的很对,但是现在问题是电容冲上电后就不放电了 ,郁闷!

网友B:
当然电容不放电。10uA电流不足以使晶闸管导通。
将晶闸管去掉,换触发二极管试试。不过,10uA电流对触发二极管仍可能太小。

楼主:
7楼说的很对,我查阅了很多SCR(就是图中的可控硅)的资料,找了一款5ua触发的的SCR,接上去后还是不放电,郁闷坏了。

网友C:
你那d2有问题.能触发吗?

网友D:
100mA从哪来?!

楼主:
D2没问题啊,电容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可达100ma。

网友E(2009-12-12):
理论上你的电路好像能走通
存在几个问题探讨一下:1、10uA对电容充电时间  2、可控硅导通后电容对LED放电时间是多少,小于0.2秒眼睛根本看不到。3、 47nF电容太小 换个100uF或是更大,在别的电路冲好电12V左右,加载到你的电路中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