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431中PWM触发AD转换

楼主(2009-08-24):
有个问题问下大家,希望用过的能提供些建议!谢谢
使用PWM触发AD转换,PWM的频率是7.5K,工作在连续上下计数模式,PWM低有效,PWM向下计数,PWM向下触发AD。如果我想在每个PWM的低电平的中间触发AD转换,这样才能采样到电机的最大电流值。特殊事件寄存器里面应该放什么值?这个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数的?AD触发的频率应该是多少?是7.5K还是7.5/2K.另外在AD的设置里面又说是功率控制PWM 模块上升沿启动A/D 序列,那么到底是上升沿触发还是特殊事件来触发还是两个同时有效触发?如果特殊事件寄存器里面给500,那么这个500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数呢?

网友A:
没有用过18系列,不过在PWM触发AD的方式中,PIC可以任意指定在PWM的任意时刻触发AD,这个任意时刻有个时间基准,那就是PWM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后面的500,大概就是PWM上升沿开始的延时时间,所以触发AD的时刻,应该是上升沿时刻+500个时钟周期,大概是这样子,我是根据DSPIC的用法推测的,具体你还需要仔细看看参考手册怎么定义的.

楼主:
谢谢!和我理解的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谢工你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如果PWM定义为连续上/下计数模式,那么PTCON1中的计数方向位还有效吗?

网友B:
刚看数据表,我并不知你所指的500是那个寄存器的?
数据表写得很清楚事件触发,也就是当发生事件时GO/DONE即时起动,除非有延时定时器(注意看没ACQT就是采样延时)。虽然说即时触发后即时采样,但还是有50nS左右的延时时间。

楼主:
500这个值呢,是特殊事件寄存器里面的值。。。特殊事件会触发GO/DONE位,但是在AD的配置中又写了PWM的上升沿启动AD序列!
另外特殊事件寄存器里面的这个值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计数的?在连续的上下计数模式中,是否和计数方式有关系。。具试验观察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先是有PWM的上升沿启动AD序列采样,定时器开始计数当合特殊寄存器的值吻合时,开始转换。。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谁能告诉我一个正确的过程?谢谢

网友C(2010-01-17):
能看看那个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