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HMS800C编译器,一点点小小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9-08-24):
Build started: Project:CookerEXP.vpj  ------
Linking...                              >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22':
  ! .\CookerExpMain.o(.text+0xc2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POW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23':
  ! .\CookerExpMain.o(.text+0xc2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XBS0901_DRYDIS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25':
  ! .\CookerExpMain.o(.text+0xc3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XBS0901_HOT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307':
  ! .\CookerExpMain.o(.text+0xc4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UP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308':
  ! .\CookerExpMain.o(.text+0xc5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FUNC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309':
  ! .\CookerExpMain.o(.text+0xc5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DN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29':
  ! .\CookerExpMain.o(.text+0xc6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POW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34':
  ! .\CookerExpMain.o(.text+0xc8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XBS0903_DISINFECT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35':
  ! .\CookerExpMain.o(.text+0xc9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XBS0903_DRY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439':
  ! .\CookerExpMain.o(.text+0xcb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_POW_SUB'
  ! .\CookerExpMain.o: In function `.LM732':
  ! .\CookerExpMain.o(.text+0x153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eyScan_Sub'
最近使用现代的HMS800编设器,老出现上面的定义错误,我检查了下,我的函数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经验的同学,凭经验能不能说下,哪里有错!!!

楼主:
对不起自已搞定了

网友A:
ABOV的IDE太差劲了。

楼主:
楼上正解

还有那仿真系统,也真的好差劲,仿真器搞回来才用了2天,IO口就坏了, 那个ISP死活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