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求助,贴片芯片的印字

楼主(2009-08-24):
各位大虾,贴片芯片的印字代表的都是什么意思?

比如 70.20 代表的是什么器件啊?对应的分立器件是什么?
       13W 72 (72是倒着90°写的)
       V7 28(28是倒着90°写的)
       V7 Y16(Y16是倒着90°写的)

这样印字的芯片对应的分立器件都是什么呀?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去下个东东再查

批量下载方法:
1. 使用迅雷5选下载全部链接,
2. 筛选时点选全部php文件,(有些没用的x.php文件待下完后再删,当然直接点选有用的php文件可免去删垃圾之举)
3. 下完以后可不必更名直接点任一文件解压

俺自己整的书签,tyw藏书版哦,哈哈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1.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2.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3.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4.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5.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6.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7.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8.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9.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0.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1.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2.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3.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4.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5.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6.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7.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8.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9.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0.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1.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2.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3.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4.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5.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6.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7.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8.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29.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30.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31.rar

楼主:
不错,好东西,收了,多谢tyw:lol

网友B:
以前买了以本,也不全。有的器件印字查不到的,我感觉印字有重复的。

楼主:
查到了好多器件,但是我上面问的那几个器件还是没有查到,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资料,或者谁用过我列出的这些器件啊??

       70.20 (SOT23封装)
       13W 72 (72是倒着90°写的)
       V7 28(28是倒着90°写的)
       V7 Y16(Y16是倒着90°写的)

楼主:
目前已基本确定,印字为70.20(SOT23)封装的芯片为NPN型三极管,但是具体的型号还没有确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C:
T叔又来好东西啊

网友D:
估计很多公司需要老T叔这样的资料室管理员
再次向老T叔为电工寻找和分享资料的努力致敬

网友E:
感 谢二楼,我也想要类似的书!

网友E:
对不起,一不小心发了两个相同的帖出去!

网友F(2009-10-21):
楼主的几个代码都很简单。

这种网上发来发去的资料是一个有其他都有,一个没其他都没,最基本的看数量就知道够不够用了,这册书估计就是2,3万个代码而已。

反查元器件代码可以联系我们看看,麻烦提供实物照片,我们是专业反查代码原始型号的,目前收集了30多万条代码,欢迎做研发抄板维修的朋友联系smd.taoji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