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16V 电解电容封装是多少?新手急救

楼主(2009-08-24):
(无正文)

网友A:
1210是贴片元件的封装,电解电容的封装应该是RB-.1/.2或者自己做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纯粹误导,呵呵,还没见过1210封装的电解电容呢,从结构上来看,电解的容量都比较大,即使使用层叠结构也不太可能的把。

各个厂家的电解电容封装都不太一样,一般没有强制性的规范,你可以确定电解电容品牌后拿几个样品测量一下就知道拉。。。。。。

网友D:
氧化铌电容

网友E:
懒字当头,手里没有尺子么?自己画一个的时间比发帖子的时间少多了。

网友F(2009-10-15):
10uF YXA 16V  ±20%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