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启动问题

楼主(2009-08-24):
了解单片机从上电到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的这段时间是否有意义呢,在晶振起振不稳定的时间对程序有何影响

网友A:
考虑MCU的上电启动过程当然有意义,这个过程叫做“上电暂态”,一个好的设计必须考虑包括上电暂态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状况,比如合适的外围逻辑等等。
MCU的工作基础是时钟周期,晶体振荡电路不稳定时,时钟周期会被打破,MCU可能因此无**常工作甚至死机。

网友A:
晕,又来了,**是“……无法 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回复还是chunyang的,你还真是无所不知啊,神一样的人
是否在晶振起振到稳定的时间内采用软件延时可以保证稳定工作啊

楼主:
连法 & 正连在一起都要屏蔽,没有天理了

网友:
我的程序是一上电把那些寄存器初始化管脚初始化的事情做好后加个长的延时,然后再去读外部数据存储之类的操作,然后再开各中断,几毫秒的事情,一般情况都足够了

网友:
连法 & 正连在一起都要屏蔽,没有天理了
--------------------------
真的要干哈

网友B:
一般MCU会自行检测系统的上电稳定性(包括振荡器和PLL的稳定性),当然也有的系统(某些ARM)会提供相应的标志位供软件检测,具体要参照相关的手册。

网友A:
上电暂态不是软件可以控制的,这时外围电路如果需指定的逻辑输入状态需用硬件设计来解决,如采用负逻辑、对称逻辑等等,至于是否需要启动后加软件延时则由外设的特性决定,除非外设工作条件的建立时间慢于MCU的上电启动过程,否则,加软件延时将毫无意义。

网友C:
很多MCU有容丝设置的,延时多少个CLK或多少MS才工作...

网友D:
chunyang 大哥学识广博,向你学习
为啥这网站屏蔽功能如此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