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鬼了...

楼主(2009-08-24):
两块很小的4层PCB通过贴片接插件叠合的,追求紧凑所以4面都全部贴满了元件.硬件软件都是俺弄的.
是个电机驱动电路.之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现象,现在是修改了软件中上电后电机发滴滴声后出现的,俺当然不会白痴到改成驱动短路.这个鬼是啥呢?就是不接电机时候,PCB板居然能发出和电机一样的滴滴声,很清晰.这要推广的话,以后连蜂鸣器都可以省了.板子厚1.0,大小才4*5厘米左右,先把两块板的夹心铝板撤了,还有声音,把电解电容撤了,还有声音,很多的元件撤了只剩跟电机驱动有关的,还有声音.现在板子上也就单片机,贴片电容电阻,MOS管,LDO,居然还有声音,只是音量很小了,把声音频率改1倍后它也可以发出对应的,服了,发声音就要震动,现在俺觉得都把机械上所有的条件全给他排除了,但是就是有声音,加上夹心铝板就把声音放大了.叫了12个人去听,居然没一个听的出,有的甚至开始没撤铝板前很清晰声音都听不出,服了那些Y们,听觉太不敏锐,俺3米外就听到还能分辨是哪一个板子.现在的声音也就俺一个人能听到了,背对着俺就知道他们上电没上电,上电了就有滴滴声.
实在没辙,,,光一片PCB加些贴片元件能发出预期的声音,俺去申请个专利把蜂鸣器废了.哪位老大能解释下灵异现象不?  咋抓鬼?

网友A:
能发声的元件不少,特别是电感,有的电容也可以,甚至包括PCB,关键是你的电路中存在尖峰脉冲。

楼主:
电感肯定是没有一个.  电解电容之类都去了,只有普通铁片电容应该不会吧,  所有的剩下的元件俺觉得不太可能能够振动了       PCB板,有可能

CHUNYANG 给稍点拨下这方面知识.

网友A:
帖片电容都是独石叠层结构,如果品质不佳,会遇到发声情况的,而你的PCB及其接插方式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电池也能发声,遇到过

网友C:
不稀奇,不稀奇。从LZ讲述的内容来看,贴片瓷片电容嫌疑很大。

把贴片电容都吹掉,看看声音还有没有?

网友C:
转载一篇**,看看贴片瓷片电容如何“唱歌”的(压电效应)

2006-08 Arrow Asian Times Article

KEMET Electronics Corp--PIEZOELECTRIC EFFECTS CERAMIC CHIP CAPACITORS
(Singing Capacitors)
Most dielectrics of ceramic capacitors exhibit a characteristic identified as piezoelectric effects than can cause unexpected signals in certain circuits. In some cases, the piezoelectric effect may result in the appearance of electrical noise, while in other cases; an acoustic sound may be heard, emanating from the capacitor itself.
The basic element in most MLCCs is barium-titanate, or some close derivative of this. Piezoelectric properties are common to the barium-titanate structure. If you are old enough to recall before CDs, acoustic recordings were mostly sold on vinyl records and the signals were picked up using a needle that was contained in a spiraling groove cut in the record’s surface. Within these grooves, the needle would ride on roughened surfaces that created mechanical vibrations of the needle. The needle was connected to a crystal structure (in less expensive turntables), and this crystal would generate an electrical signal that correlated with the vibration’s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which was then amplified to generate the speaker signals. What was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se ceramic cartridges? They were based on barium-titanate!

Piezoelectric effects can result in noise for ferroelectric ceramic chips, such as those of the middle to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s like X5R, X7R, X8R, Y5V, Y5U, Z5U, etc. Piezoelectricity occurs in all ferroelectric dielectrics, regardless of manufacturer, and the means to reduce these effects usually requires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be lowered (the capacitance capability is also lowered with the lower dielectric constant) while moving to higher dielectrics (Y5V, Z5V are usually cheaper) creates a higher susceptibility to this effect. Note that
there are no measurable piezoelectric effects in Class 1 capacitors, such as C0G or NP0 - neither of which is considered ferroelectric.

Historically, the piezoelectric noise has been only an occasional issue, since it was at such a low level. It can occur as a mechanically induced electrical noise or it can occur as an electrically induced mechanical noise (this is what a speaker or buzzer does). If a capacitor is surface-mounted on a PCB, there is a direct mechan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oard and the capacitor. Vibrations created on the board can create electrical signals within the capacitor. Electrical signals in the capacitor can create mechanical vibrations of the
board. Multiple chips located in a specific area can flex the board, creating a larger speaker area.

These created signals can be problematic enough, but the translation from electrical to mechanical, then mechanical back to electrical both involve delays and can create a slight echo or distortion effect in the circuit. The peak response of these capacitors is within and slightly above the audio frequency range. Many attempts to use these SMT devices in final stages of audio amplifiers have left many designers scrambling for alternatives, yet they can be used in the front-end stages because the signal levels are lower.

More recently, power integrity circuits involved with microprocessor decoupling have been experiencing this effect in ceramic capacitors. The microprocessor ‘sleep’ mode involves removing the voltage from the power rails on an intermittent basis, and periodically checking for any request for activity. The typical frequency for this sleep mode is at 1 kHz, and designers are experiencing a 1 kHz tone emanating from the processor region
of the computer when the processor goes into its sleep mode.

This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noticeable because the MLC capacitors are evolv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re expanding. This effect is related to the signal strength,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lectrical stress within the capacitor. As the dielectrics are shrinking to enable higher capacitance with these packages, the critical stress levels are being reached at lower voltage levels. Solutions to these noise problems may involve alternative types of capacitors (e.g., tantalum, aluminum, tapolymer, al-polymer, film, as this effect is unique to ceramic), leaded or standoff capacitors (using leadframes to eliminate the mechanical tie to the PCB eliminates a unified or cumulative response of multiple ceramic capacitors), using higher voltage ratings (lowers the stress), and other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is effect is lost at frequencies well above 30 kHz because the body cannot respond fast enough to the changing stress levels. The peak response region and the noise attributes dictates that these capacitors should be used very carefully in audio circuits, as well as high-gain circuits; and, be careful that an audio application may not easily appear to be an audio circuit (sleep mode conditions of microprocessors).

John D. Prymak – KEMET Applications Manager

网友D:
换成钽电容试试。

网友E:
我的电路板经常发出声音,同事听见了跑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居然没听见,死活没听见。
难道是我的耳朵频带范围太窄了?

网友F:
顶ls的。。。

电工就是需要想像力啊

网友G:
不知道楼主和你的同事都是多大岁数。
我在20岁时测过,可以听到18kHz,一个朋友可以听到17kHz,而他的女友可以听到20kHz。
现在我连10kHz也听不到。

网友H:
上高中可以听到电视机的行频。
现在听不到了。

网友A:
10KHz都听不到说明老maychang的耳朵提前老化了,应该70岁以上才到这个地步啊,老t都还没到这个岁数。
想测测自己的听音范围,可以找个软件信号发生器,基于声卡的“虚拟仪器”,然后用品质良好的音箱或耳机听,哪天俺也试试。

网友I:
俺现在的听力上限是12.7KHz ,15625Hz的行频早在十年前就听不到了, 小时候倒是对黑白电视机行输出的叫声十分的敏感

网友I:
想必,因为大电流的原因,铜箔比较宽,层间电容比较大,当施加大幅度的方波电压时,静电力场引起的振动,含有丰富的谐波成份,声音听起来就比较悦耳

网友F:
用耳朵测频。。。。。

网友G:
回16楼chunyang:
多谢关心!
不止是听力的频率范围减退,现在左右两耳灵敏度也相差很远,接电话时左耳听到的声音明显比右耳小。
更糟糕的是视力。今年春节过后做了白内障手术,换了人工晶体。没做手术之前过马路都困难,看不清是否有汽车正在驶过来。计算机的屏幕戴上眼镜勉强可以看清。现在看屏幕也要戴眼镜。
人老了,各器官衰老有先后,各人不同。有的人四十多就心梗,有的人四十多已经秃顶,有的人三十多牙就全掉光了。我还算好,心脏**脏肝脏都没有什么病,主要是眼睛不行。
老tyw好像身体比较好。

楼主:
汗,老maychang真的是提前听力退化了...  俺比MAYCHANG叔小多了,跟蛋蛋同一辈,24.
HOHO,俺的感官还是比较敏锐的, 同事那些Y们都20多一点,凑到耳朵才能听到,俺3米外背对着就能辨别声音方位. 对海味,菜里混了一丝丝俺能尝的到,很过敏. 视力太退化了,就不好提很久以前了.   手指头一直是俺的骄傲.有三次,捉蛇时候险险把手指头在一瞬间抽出蛇口,连皮都划了,但没一次见血.时间相差肯定不到0.01秒. 在两年前,俺还是可以在1分钟内把20来个**蛋立起,不管生的熟的,玻璃或木版.**蛋立起的那微妙的平衡点俺就是感触的很敏锐.那时候有自己录了DV.目前俺都可以说没发现第二个人.  不信坛里任何人可以试一下,**蛋不破壳,在10秒内让它立在玻璃上,不管你大头朝上或朝下.
感官比较敏感的人接受外界输入信息太多,好象挺难坐的住,也难静下心.也容易多愁善感.

楼主:
晕,都扯哪去了...  不过俺可以接受任何人那个**蛋在玻璃上立起来的挑战.

老x一点不正经.
电容,相关的都是钽电容,钽电容好象是粉末吧,有几个0603的贴片电容但觉得从电路上分析应该不可能. MOS管,IC,电阻那些应该不可能吧. 觉得蚂蚁似乎解释的有道理,可能还是PCB在振,怎么在设计中避免这样的东东呢?

楼主:
回16楼chunyang:
多谢关心!
不止是听力的频率范围减退,现在左右两耳灵敏度也相差很远,接电话时左耳听到的声音明显比右耳小。
更糟糕的是视力。今年春节过后做了白内障手术,换了人工晶体。没做手术之前过马路都 ...
引用 网友G:

MAYCHANG要多保养下身体了.人的体质不同,确实有先有后.   老T叔好象一直都精力旺盛的很...

网友G:
多谢楼上huangqi。

楼主:
电工还是晚上睡觉觉好. 看个人体质,不能以别人做标准,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听力,使用双龙“虚拟仪器”中的信号发生器,13000Hz可以听到,再高可能是听不到或音箱无法发出(Sanyo书架式音箱),12000-13000Hz间还是很敏感的,但听了一两秒头就象要炸了一样,这会还在“余音绕梁”,俺自幼就很怕高频噪音,比如用汤勺刮碗。
人到了一定岁数就得保养身体了,年轻时总觉得衰老离自己很远,但一晃青春已逝,太多的事情已经有心无力了……
有个好身体,于己于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J:
輸出占空比)

网友K:
改天俺也试试

网友B:
听力下降多的电工不妨听听粉红噪声,可以洗耳

网友L:
世界真奇妙

网友M:
改布线,把可能震动的布线电容去掉。我的听力自我感觉也很好,我碰到你的情况就用听针,就是螺丝刀,顶怀疑的部位,听另一头。

网友N:
要是能够自己控制就好了,最近有个样品就是因为市面上的蜂鸣器超过的固定模具外壳的尺寸,所以不得不放弃了。是不是人过了多少岁一个阶段,身体素质会感觉下降了很多?看来要注意身体了

网友O:
21ic有钱的话,要办个电工疗养院了。
象maychang这样的知识库,疗养院里保养着,义务是每天2小时论坛回帖,呵呵。
不过貌似只有亲爱的 D 才有这个财力、、、

网友P:
楼主没有遇到鬼。这是MLCC电容的特性!

网友Q:
如果别人都听不到,只你一个人可以,那你就忍了吧。。。。呵呵

网友R:
汗,MAYCHANG确实该注意保养身体了,眼睛不好的话平时就少用电脑了

现在chunyang已经很注意身体了,
我个人觉得,老王也得自己注意哦~

楼主:
我看最该注意是LS这Y,那排骨精样子。。。

网友S:
对我来说就发现不到故障了,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带助听器。
目前能够凑合听到的声音,是仔细听可以挺高万用表测量短路的声音

网友T:
用指向性强的麦克风DIY一个音频版“猎狐”机……

网友U:
曾经搞过一块数字功放,电感可以出声!没接喇叭也能唱歌!呵呵!
应该是你的PCB出问题,找找是线上的频率,看哪条接近,应该可以找出来的!

网友C:
前几天比较了几家电容厂商的4.7uF, 0805, 25V的X5R电容,(在俺的应用系统里)通通都有压电效应的问题,从最严重到较轻的排名是:

Samsung > Taiyo > Murata > TDK > AVX

友情提示:以上排名严格讲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因为抽样很少,而离散性很明显。不要以为大厂名牌就没有问题
,改进设计或者更换其他类型的电容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C:
在8L的转贴里有一句话(如下),算是得到了验证。
“Piezoelectric effects can result in noise for ferroelectric ceramic chips, such as those of the middle to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s like X5R, X7R, X8R, Y5V, Y5U, Z5U, etc. Piezoelectricity occurs in all ferroelectric dielectrics, regardless of manufacturer, and the means to reduce these effects usually requires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be lowered (the capacitance capability is also lowered with the lower dielectric constant) while moving to higher dielectrics (Y5V, Z5V are usually cheaper) creates a higher susceptibility to this effect. ”

网友V:
都是强人,测测我耳朵的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