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MOSFET管的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9-08-24):
这个电路是一个脉冲功率放大电路,脉冲信号经变压器耦合后最终是加载在人体上的。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电路中,运放输出端的1K电阻有何用处?变压器原边并联的51欧姆电阻有何用处?谢谢

网友A:
运放输出到地的电阻,可能是为了避免运放拔下时功率管G极悬空。
至于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阻,可能是因为功率管为恒流输出,在变压器次级开路时输出电压将非常高,为避免这种现象而并联的。
此电路看上去有点怪,变压器初级并联二极管/电阻之目的不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啊。根据电路的技术指标要求,你的分析应该是对的。并联的二极管+电阻还有电容,应该是和继电器电路里头的续流二极管一样的作用。

网友A:
其实只要将图中的电流反馈改成电压反馈,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阻以及二极管串联电阻都可以去掉。

楼主:
水平有限,听不懂了。另外这个能说一说具体的原因吗?为什么在变压器次级开路时输出电压将非常高?
“至于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阻,可能是因为功率管为恒流输出,在变压器次级开路时输出电压将非常高,为避免这种现象而并联的。”

网友B:
限制输出脉冲的能量

网友A:
回5楼:
变压器次级开路,初级就是一个电感。你放大的又是脉冲信号,其频谱中有非常高的频率成份。你的电路是恒流输出。高频意味着感抗很大,定值电流在很大的感抗上当然产生很大的电压。
现在的变压器都是用高强度漆包线,早期变压器是用油基漆包线,如果次级开路,变压器往往会击穿,而且很可能联带损坏其它元器件。
建议改成电压反馈,反馈从MOS管D极引出到运放同相输入端。这样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阻、二极管/电阻和电容都可以去掉。不过这样大环路反馈可能产生振荡,必要时应该在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接个小电容以降低高频增益。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fzyuan简洁明了,maychang则描述的很细致,谢谢两位。小弟再领会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