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3.24编写的程序,在3.70下重新编译了就无法运行

楼主(2009-08-24):
原来在MDK3。24里编写的程序,大部分小一点程序的试验都能正常在3。70下编译下载运行,
但是,有一个较大的程序,90多K的,在3。70里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后却不能正常运行,下载运行后STM32一直在复位,.S文件及设置等都试验过了。。。
同样工程在3.24下编译后生成的HEX,下载运行却是很正常。(同一块板子)

比较HEX文件,3。70生成的大了1K,并且用HEX文件比较器分析发现二进制代码很多不一样。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能编译通过吗?
启动文件*.s是用的那个版本的,如果用的是3.24的,在3.7的例子中找个替换试试
还有两种优化级别是否一样?

网友B:
把优化等级都改成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