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定时器的霍尔传感器部分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24):
我现在在配置定时器的霍尔部分,看了手册这部分的内容,惭愧,没看明白。
我使用tim2的三个通道做输入连接霍尔传感器,输出为tim1.
tim2这部分主要配置
  TIM2_CR2->TI1S    = 1;      //TIMx_CH1、TIMx_CH2和TIMx_CH3管脚经异或后连到TI1输入。
  TIM2_ARR->ARR     = 65535;  //时钟设置
  TIM2_PSC->PSC      = 0;
  TIM2_CCMR1->CC1S  = 1;      //CC1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1上
  TIM2_CCMR1->OC2M  = 7;      //通道2配置成pwm2模式
  TIM2_CCMR1->CC2S  = 0;      //CC2配置输出
  TIM2_CR2->MMS     = 5;      //OC2REF信号被用于作为触发输出(TRGO)
tim1部分的输出设置
    TIM1_CCMR1->OC1M  = 0;  //冻结
    TIM1_CCER->CC1E   = 1;  //主通道1配置为输出
    TIM1_CCER->CC1P   = 0;  //高电平
    TIM1_CCER->CC1NE  = 1;  //互补输出通道1配置为输出
    TIM1_CCER->CC1NP  = 0;  //高电平
    TIM1_CCR1->CCR    = ccr;//捕获/比较寄存器值
    TIM1_CCMR1->OC1S  = 1;  //输出比较预装载使能
一开始,手册上说的从模式控制器配置成复位模式,指的是TIM1的配置要配置成复位模式吧(TIM1_SMCR->SMS = 4//复位模式) ?

我这样的设置不知道行不行?还有哪些需要补充设置的?
请高手也给我讲讲这个霍尔部分详细配置,和流程,(以前没弄过电机这块,我实在不懂)。

网友A:
看了半天,不明白,期待高手

网友B:
google "STM32 input xor"
:lol
http://www.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11&ID=46949&page=1

Timer1还需要要配置这几个地方
  TIM_CCPreloadControl(TIM1, ENABLE);
  TIM_SelectCOM(TIM1,ENABLE);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1, TIM_TS_ITR3);
  TIM_SelectSlaveMode(TIM1,TIM_SlaveMode_Trigger);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明白了,三个输入,任一变化都将触发中断,然后在这个中断里面去设置需要做的事情(如触发6步pwm),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