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MUC可以PIN-PIN替代SH69P42的?

楼主(2009-08-24):
我手上有一产品采用中颖的SH69P42M/SOP-20L设计,但是由于此芯片价格较高,比市面上三星S3F9454贵不少,产品已经成熟,不能改板,所以想找一便宜的MCU来PIN-PIN代替,以提高竞争力,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呀?

网友A:
不改版可不好办啊。这两个都够便宜的了。你是做小家电的?

网友B:
是呀,楼上的太厉害,一猜就中了!
改板只有在明年的新机型中改呀,目前量产的,没时间改!所以想找功能相近,脚位相同的MCU,

网友B:
还有是中颖的这颗MCU一定要定货,如果出现突然产量增加,就苦了我们了,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SH69P42在市场上非常难找到的,一般代理没有现货,有也非常的少.

网友C:
我买的现货价格差不多2.9元(含税)。

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

网友D(2025-08-02):
STC8H1K08系列 TSSOP20 /超小尺寸QFN20   含税 0.79
可以用最新的AiCube-ISP-V6.95Z 及以上版本软件,
尝试其图形化自动开发工具,【AiCube】工具:
图形化自动生成STC单片机的各功能模块程序,及主程序框架,
含:外部中断,定时器,串行口,延时子程序,
       ADC, I2C/SPI, TFT-接口,DMA,DMA-P2P, ...
最新的 AiCube-ISP 从 STCAI 官 方 网站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