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C语言中定义变量存储器类型为xdata,我用的w77e58的片子,片子上有1K外部sRaM,外部存储器用的是iic通信的24c512,如果我定义一个存储器类型为xdata的变量,他占用的什么地方的空间??
另外我外部存储器不用24c512的,而用p2口,和p0口作为地址总线的存储器的话,e58上面1K的外部ROM是不是就不能开启?如果开启的话,他俩寻址会不会发生冲突??
首先感谢各位大虾了,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没有找到很好的解释,,

网友A:
晕,你不会以为XDATA会是在24C512中吧,MY DOG...

楼主:
这倒不会,但是外部用地址总线寻址的存储器的话,我可能会理解了
2# huangqi412

网友B:
24系列是串行存储器,此“外部存储器”非彼外部存储器,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77E58上也不止1K ROM,是32K ROM,1K的那个是SRAM,定义为“外部数据存储器”,楼主还没有正确理解51的基本应用电路原理,先去回炉好好看书,77E58数据手册上也有详细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有32K的ROM,我说的是xdata占用的是那个空间,我说的那个1K大小的也是SRAM,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这个SRAM是不是就是xdata存储区,,如果我片子上打开了这个区域,外部是不是就不能用地址总线扩展存储器??先谢谢了,,,

网友C:
这个1KB的SRAM是XDATA存储区 。
如果内部1KB的SRAM使能(由PMR寄存器的DME0位控制),则用MOVX访问0000H--03FFH地址就是访问内部SRAM,大于03FFH地址就是访问P0、P2口外扩的SRAM。
如果内部1KB的SRAM禁能,则用MOVX访问0000H--FFFFH地址都是访问P0、P2口外扩的SRA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是我最想要的答案,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我表达不清楚,还是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