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v转3~4v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09-08-24):
各位老兄:
     有没有9~21v转3~4v的开关电源芯片?谢谢了,网上没有查到

网友A:
很多,功力深厚的可以用MC34063,功夫欠点的可以用LM2575,也看其他很多条件。

网友B:
看电流要求很重要。。。

楼主:
多谢2位,这个芯片要用在煤矿下面的产品上,电流在500ma~1a

楼主:
为了防止电路在井下产生电火花,所以输入电容要求较小,一般在10u以下,这个是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