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大数据量读写如何选型

楼主(2009-08-24):
有一个项目在脱机不联网时
需要频繁的读写 10万条事件 和查找10万个等记得号
每条事件或者卡号 占32字节

这样有2个问题 1是选择什么ARM处理器带以太网

2是 SRAM+电池  还是FRAM 呢 还要考虑价格问题

大家推荐个组合方案

网友A:
有点象消费POS机的应用:L

网友B:
呵呵,咋有点像指纹打卡...

楼主:
楼上 2位别忙着猜呀 门禁方面的
基本2位猜的都对

帮忙推荐下呀

楼主:
:D  是关于刷卡的

网友B:
这个,,,问问小X那Y比较专业,,,俺们都只是好奇,猜猜,

楼主:
X叔 快来~;P

网友A:
这个数量不低呀
要搜索快就得排好序
可排好的序的增删记录都麻烦
做链表嘛增加的额外空间又显著
我来看热闹了

还是想办法联机吧:shutup:

网友C:
32*100*1024=3.125MB。用2片AT45DB161D或1片AT45DB321D是最经济的方案。
2片的速度配合硬件SPI,要更快一些。
当然,要考虑查找/增删的具体细节。
假设4MB数据,48M spiclk,遍历一次需要约1秒钟。

网友B:
洗碗去啦???

网友D:
这个...
首先你得规划好你的数据存储结构,必要的 分类是不可少的,不然如果数据量大的话查找效率就会显著的低下了

如果数据条目很多且分布不均的话,则要考虑做链表了,当然,条目少的话是没必要的。

至于“频繁的读写”,那就得看些的频繁程度了。

网友E:
大容量的FRAM较贵,不如电池加SRAM划算,见过一种内置电池的SRAM.也较贵,但很方便做测试和前期开发.

楼主:
电池加SRAM: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