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fm3130采用备用电源时,晶振不再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在调试fm3130的过程中,采用Vdd时,读取RTC及数据都比较正常,当Vdd掉电时,备用电源也是一直有的,就是晶振却突然停下来了,时间也不往前走了,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晶振却突然停下来了,请问您怎样检测的呢?

楼主:
用示波器看,由有波形到无波形。同时在程序中设定断点,读取时间,可以发现过了一段时间,时钟并没有走。

网友A:
嗯,这个说得比较笼统,一,要注意关于VDD与备用电池的上电次序,二是要看看重新上电后,芯片还走不走,还有,是掉电后立刻就没有走,还是过了一会儿才不走,不走的时候,VBAK脚有没有电压都是要关注的。

楼主:
对于你的疑问,我在处理时的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一、对于VDD与备用电池的上电次序:他们是同时上电的。

二、对于是要看看重新上电后,芯片还走不走:芯片必须要再次激活晶振,时钟才会继续走。

三、是掉电后立刻就没有走,还是过了一会儿才不走:从示波器来看,时钟的晶振波形是慢慢变成一条直线的。

四、不走的时候,VBAK脚有没有电压都是要关注的:Vbak肯定是有电的。

网友A:
他们是同时上电的:可以看看同类芯片如FM3104的数据手册,对于它们的上电顺序是有要求的,另外,关于硬件连线办法也有提及。

芯片必须要再次激活晶振,时钟才会继续走:这个正常,因为,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后备电池没有起作用,VDD失去后,芯片就不工作,所以晶振要重新激活。

从示波器来看,时钟的晶振波形是慢慢变成一条直线的。

Vbak肯定是有电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FM3130的Vdd电源上,我是采用MCU的管脚供电,没有加电容,导致FM3130掉电太快,没有来的及切换,在增加一个1uF电容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