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电池不能长时间给pcf8563供电

楼主(2009-08-24):
我按照pcf8563的datasheet上的原理图搭了一个电路,电池用的是ML414,二极管用1N5819,但是上电工作正常,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在上点就不正常显示了,查原因是电池没电了!但是PCF8563耗电不是很大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想问下周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一般用什么电池?

网友A:
怎么可能呢,你电路传上来看看

网友A:
用个0.1F的还能用10多天呢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的不长,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网友A:
你先检测两个地方,一是电池出来的工作电流是多少,二是查一下PCF8563入口处的工作电流是多大,这样,就可以知道电池能量的利用率了

楼主:
我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pcf8563用双电源供电,掉电时电池供电,但是都出来的时间都是0,年月日时分秒,都是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

楼主:
看过了,波形还可以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电压波动太大了!

网友C(2013-02-25):
我也是用的双电源供电,上电时,电压为5V,掉电时,电压为2.7V
执行操作:
  对PCF8563掉电后上电,读出时间为错误时间,但年月日时分秒不是0,而是其他数值!

网友D(2014-09-25):
整个充电电池

网友E(2016-09-28):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7-05-09):
PCF8563     优势现货供应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