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是不是A/D转换芯片?

楼主(2009-08-24):
问个白痴问题,DDS芯片是不是A/D转换芯片?比如AD9852,目前DDS芯片的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这两者不是一个东西。

呵呵,我很奇怪很奇怪,你是怎么把这两个东西联想到一起的?

::难道是用了联想的电脑吗?

楼主:
hehe,刚看一新闻,微电子所刚研制出10GHz 超高速DDS芯片,不知道这个DDS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DDS是“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的意思,英文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的缩写,由相位累加器、波形存储器、DA和低通滤波器等构成,还有的采用DSP技术,与传统频率合成器相比,DDS具有低成本、低功耗、高分辨率、高精度、高稳定性等优点,广泛应用在通讯及数字化测量仪器等领域。

网友C:
不过好像是因为芯片太好了 功能过于强大了 现在的电子大赛不让用这种芯片
据说是因为用其就“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B:
用DDS芯片会大幅简化相关电路的设计,会变成单纯的“拼器件”,如此,比赛就失去了意义,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了。

楼主:
那国家研制这个高频DDS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
DDS的最核心就是ADC,别的都是辅助

网友E:
回7楼:
人类发明了汽车,径赛照样靠两条腿。发明汽车干什么?

网友F:
万变不离其宗,基本功最重要,大赛就是要比基本功.

网友G:
在无线电通信方面,DDS有很大的作用,主要用于频率合成。其功用可以对照PLL进行比较。

网友H(2012-03-07):
那位大侠知道 DDS的芯片用在那里,我们有做国产的 AS9850   是用在什么通信设备,什么仪器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