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问题

楼主(2009-08-24):
公司打算做个通用的板子,因为我们产品是做控制盒的,就是要求IO口比较多,IO口的用处也就是键盘啊,编码器,波段开关,等,输出就是控制信号灯的状态,现在打算做个板子,就相当于一个通用的开发板,但是我有个疑惑,就是每个IO口,需要不需要用到上拉电阻呢?有没有上拉,会在什么地方有所不同呢?谢谢

网友A:
需不需要上拉电阻,接多大的上拉电阻,是由你所接的外部器件,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决定的

网友B: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以前做过的项目中什么时候需要上拉?什么时候不需要上拉?

你提的问题太笼统了,请详细具体一点。

楼主:
以前用得是NXP的基本所有的IO都用上拉,但是我看这个系列的说内部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上拉,下拉等,我们产品是控制盒,主要是采集一些按键,波段,编码器等信号,通过串口给上位机,  或者上位机发送数据来控制一些信号灯的 状态等,

网友C:
保险起见

保险起见,原来的IO用上拉 现在仍然用。

网友B:
STM32的输入可以配置为浮空输入、带上拉输入、带下拉输入,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为30~50K欧。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需要选择配置模式,如果认为内部上拉较弱,可以使用浮空输入再加外部上拉。

STM32的GPIO输出有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一般推挽输出不必外加上拉,但如果你的外部电路要求在系统复位时,需要信号线保持高电平,则需要外加上拉。如果使用开漏输出,则必须外加上拉。

楼主:
谢谢版主,也就是说,我用于开关,按键等 IO就不必在上拉,内部的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D:
补充一下:
1、上电复位的时候,所有IO(TAMPER除外)均为高阻态。
2、在Standby休眠时,GPIO会变为高阻浮空(除PA0_WKUP和PC13_TAMPER外)。
所以
1、对电平特别敏感的输出控制脚,最好外加上下拉电阻。
2、需要进入Standby的应用,影响系统电流的输入脚,最好外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B:
谢谢版主,也就是说,我用于开关,按键等 IO就不必在上拉,内部的就可以了,是吧,
引用 楼主:

回7楼:我在6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否要加上拉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A:
上电复位时,IO是否为高组态,应该还和你选的单片机有关系吧

网友B:
回10楼:STM32在上电复位时,I/O引脚为高阻态。

网友D:
上电复位为高阻,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只是要多放几个电阻在PCB上。
某些单片机上电就为上拉输入,设计电路时不方便。行话来说,必须为负逻辑输出(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