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SP6641A的升压模块问题

楼主(2009-08-24):
SP6641A 3.3V&5V:C1=C2=22uF(陶瓷电容),L1=22uH CDRH5D28,
D1=MBR0520,C3断开,R1短接。
以上DC-DC升压模块有高人用过不?效果怎么样?因为小弟时间紧迫,只能搬这个模块了。另外其中的L1是什么封装的?是绕线式的电感,还是别的样子?这个元件的PDF写的不够明确哦,请高人指点!急啊,版主看到了帮帮小弟哦,拜谢了!

网友A:
功率DC/DC多用立方体式 贴片电感。(功率电感)

体积大致为 7x7x4.5mm

网上可以下到数据手册的。

另外不一定要用此款电感。只要是立方体式功率电感即可

网友A:
继流二极管应该用5819一类,减少开关功耗损失。

楼主:
现在已经做好电路板了,下次做的时候在改吧

楼主:
呵呵,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