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33的ad应用请教

楼主(2009-08-24):
P89LPC933的da能否输出两路独立的电压(中断控制增减),同时进行1路的ad转换.
而且在ad转换的时候,da输出的电压不会被中断.
如果不行能否用P89LPC935实现

网友A:
同一转换器里不能同时使用AD,DA功能,但是含有两个转换器的芯片是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LPC933只有两个转换器是不行,我要同时使用3个转换器

LPC935英文资料是3个转换器,中文资料介绍不详细.

不知道LPC935现在的芯片有没有3个转换器,

网友A:
P89LPC933/934/935/936包含2 个8位、4路逐步逼近式模数转换模块,共用一个控制逻辑。A/D转换
器的原理框图见图9。每个 A/D转换器由一个4输入多路转换器组成。多路器的输出通过采样-保持电路输
入到比较器。控制逻辑连同逐次逼近式寄存器(SAR)来驱动一个数模转换器,为比较器提供另外一个输
入。比较器的输出又回到SAR。

楼主:
你是说lpc935,也只能同时用两路转换器吗?

我要用3路同时转换.

网友A:
每个转换器有四个通道做AD,如果做DA,则每个转换器只能做一个通道的DA。

因此,两路DA占用了两个转换器,AD功能就只能分时使用了。

楼主: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