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2与at89s52兼容问题

楼主(2009-08-24):
p89v52与at89s52兼容吗?怎么我以前在at89s52的程序在p89v52上不能用?急!!!

网友A:
大部分都是兼容的吧,但是如果你使用RD2特有的那些寄存器地址了,那就必须的调整一下你程序,基本上改一下头文件,重新定义一遍变量,再编译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您的程序用到了什么功能???

楼主:
我把以前程序改成只有点灯(t0中断)或者引脚拉低,全部行,怀疑是程序没烧进去

网友A:
嗯,编程完毕后,把程序读取试一下来确定到底定进去了没有。

【单片机上电不运行情况的分析】
1.单片机是没有运行,还是运行不正确?
2.如果是没有运行,检测单片机的基本参数是否已经满足<工作电压要在芯片的引脚处测量><复位引脚的复位曲线如何><晶振是否已经起振><芯片损坏,或者部分功能损坏>。
3.如果是运行不正确,检测<用了看门狗,没有处理好,芯片上电后处于不停的复位状态,看起来就象没有没有工作起来><是否进入了ISP状态><对单片机写入对所有的IO口以1秒取反一次的程序进行测试>

网友A:
关于8位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nxp_yingyong.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