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WIM疑惑

楼主(2009-08-24):
弄个STM8A编程的东东,但是在通讯时没有ACK或NACK,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正确上电复位,请问如何对STM8A上电复位?我采用了VDD、VSS、NRST和SWIM四根线进行编程,Vcap接了470nF的电容。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是做编程器卖还是自己用呀?呵呵
如果是自己用,不如交给我来做。节省你的脑细胞,呵呵。
我的手持机能很好的支持STM8A系列。硬件的稳定性和整体的便利性不是自制工具可以达到的。
如果是做编程器卖,那得好好自己研究了,呵呵。高手也要吃饭呀。

网友B:
ST有详细的资料提供,这个协议除了上拉电阻产生的电流大点几乎很难找到缺点了。
我的一个IC Design的客户在我的建议下也开始用此归零码的方式通讯了,很快也要tapeout了。
SWIM比DS1820的一线制的优势在于,前者是异步的,通讯的流控和仲裁都容易实现,更适合MCU来处理。

网友A:
这个协议不算很完美,有些缺点。
比FSL的BDM还有些差距,呵呵。
跟一线制没有可比性,一线制貌似通讯+电源吧?呵呵。
凑满100字,拿3分+1贴走人。

网友C:
没做过仿真器,光复位控制NRST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光复位控制NRST似乎成本太高

网友A:
需要根据场合,来采取不同措施。
在线编程器不同于一般编程器,面对的情况很复杂。
所以我的手持编程器,里面一些硬件可能一般电工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呵呵。
可以说,我的手持编程器的设计,可以应付99%的在线编程场合。
卖在线编程器,需要强大的售后技术支持,支持人员需要对各种意外情况了如指掌。
在线编程器的售后服务成本要比一般编程器大得多,因为客户的芯片千变,而板子更是万化。
这正是本站的独有优势。
我能根据客户的描述,**不离十的“预料”出问题所在(都是客户板子的问题),然后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E:
我特想知道VDD、VSS、NRST和SWIM四根线的作用及区别?请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F:
9楼的球迷不会连电源(VDD)和地线(VSS)的作用和区别都不知道吧?也不会不知道复位(NRST)信号的作用吧?光顾看姚明了?嗬嗬~~~~~~

关于SWIM的作用,请在STM8的资料网页下载这个文档:

UM0470STM8 SWIM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debug module 1Jan-2008

STM8的资料网页URL: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