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这种芯片有没有最小压降这么一说?

楼主(2009-08-24):
做成降压式的,用来稳定锂电池的电压到3.3V,当电池电压3.6V时,输入输出压差才0.3V,这种情况能工作吗?

网友A:
我印象中好象3V以下就不能工作了把,你的这个如此接近这个极限值,没有必要这么设计了把?! 你这种情况下还不如用一个LDO了,MC34063的功耗也是不小的说。。。。。

从DATASHEET看,输出口给出的是一个三极管等效图,如果真是这种结构的话,一般三极管CE间也差不多有0.3V压差,呵呵,你的效率不可能做到100%的话,3.6-->3.3就不太可能了把

网友B:
直接用LDO

楼主:
LDO不是有最小输入输出压差限制吗,当输入电压为3.6V时输出是不是到不了3.3V了啊?
另外,什么型号的LDO合适一些?谢谢!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把锂电池输出的电压稳定到3.3V这个目的,不知道用什么稳压方式更合适。

网友C:
LDO输入输出压差一般可以小到0.1V 以下,不然就不叫LDO了

网友D:
串个压降比较小的肖特基二极管拉到

楼主:
决定用XC6206了,谢谢各位!

网友E(2011-05-20):
我个人觉得 可以直接用 LT1117 变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