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中使用USB和以太网的RAM

楼主(2009-08-24):
LPC2378内部有58KBRAM由内部32KBRAM、8KB USB RAM、16KB以太网RAM 和2KB RTC RAM组成。        2KB 的RTC BATTERY RAM 没有测试,我想应该也可以直接使用。
        对于USB和以太网的RAM,只需经如下操作即可使用。
        1、将功耗管理寄存器PCONP中的PCENET和PCUSB位置1,使能USB和以太网功能。
        2、在分散加载文件中做如下申明:
                 USB_RAM 0x7FD00000 0x2000    ;8K
                 {
                    dataflash.o(+RW,+ZI)
                    from.o(+RW,+ZI)
                 }

                 ENET_RAM 0x7FE00000 0x4000   ;16K
                 {
                     uart.o (+RW,+ZI)
                 }
            这样,就可以将程序的一些模块的RAM变量放到USB和以太网的RAM中了。上面的例子,我是将对DataFlash和铁电RAM操作的一些缓冲区放到USB的RAM中,将串口驱动的缓冲区放到以太网RAM中。

网友A:
很好,谢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B(2009-10-23):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2009-11-29):
不是很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D:
不错,讲的很清楚

网友E:
有实际的用途吗

网友D:
理解程序有用啊,呵呵

网友F:
嗯,很不错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