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转换该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9-08-24):
我用的是c8051f410单片机的内置DAC输出的0-2mA电流信号,如何输出为0-5V的电压呢?该采用什么芯片?给个提示就行,剩下的我自己查,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电流转电压用电阻即可。

网友B:
0-2mA电流信号
加到
2.5kΩ的电阻上
就可以了。

如果要进行阻抗变换,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C:
楼上建议的参数可能不适合楼主的设计中,楼主的设计中I/V采样电阻不应超过1k。
如果要输出,应该如3楼所说的加一级跟随(需放大)器。

网友D:
先用电阻转成电压,电阻的大小要保证上面的压降不至于影响DAC的恒流输出,尽量用小点。
再加个运放的同相放大器放大到你要的最大5V的电压。

网友E:
请问awey:为何电阻上的压降太大会影响DAC的恒流输出呢?

网友F:
请问awey:为何电阻上的压降太大会影响DAC的恒流输出呢?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理想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