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上找不到‘或’的符号?哪个是啊?

楼主(2009-08-24):
(无正文)

网友A:
回车上面,backspace下面,按住shift
||||||||||||||||||||||||||||||||||||||||||||||||||||||||||||||||||||||||||||||||

楼主:
谢谢,我也找过这个,和书上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B:
数字键6上面。

网友C:
书上的“|”中间断的是不?呵呵,一样的啊

网友D:
就是它!虽然它穿了马甲

网友B:
搞错了,那个是异或。

网友E:
可以用英文缩写

网友F:
-_-||||
这个表情的常用符号。。

网友G:
哈哈,我也问过,就在年初。

网友H:
我的键盘是在这个符号\里的,只要你按shift+\就行了!你的键盘我就不知道是怎样的了。

网友I:
笔记本上在pageup左边。注意一个|和两个||是不一样的哟。

网友J:
这两个在一起的:| \ ,不过一坚中间看起来是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