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振多谐振荡器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8-24):
偶仿照数字电路书上的晶振振荡器电路在MULTISIM内仿真了一个,但是发现生成的波形并不和晶震的频率一致,始终是10e7左右,好像晶振都没有起到作用,只是两个非门的延时在起作用,和书上说的完全不同啊。现在附图如下,请大虾们指点一二。我弄了几天,还是不明白,郁闷阿

网友A:
没错,就应该是这样。
此时晶体起一个小电容的作用,就是晶体两个电极之间的分布电容。此电路现在就是一个多谐振荡器。
要使晶体起作用,即电路工作于晶体频率,使用一个非门,输入输出各接一个电容到地,非门输入输出之间接一个大电阻,注意不要用7404,用CMOS工艺的74HC04。不过,可能仿真错误(不起振),但实际搭个电路一般都可以起振,除非元件损坏。

楼主:
楼上能否贴出电路图或给出相应的地址?
谢谢啦,小弟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楼上能否贴出电路图或给出相应的地址?
谢谢啦,小弟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A:
不知怎么回事,现在不能贴图。
等一下再说吧。

网友A:
晶体振荡器往往存在这个问题:晶体损坏后是否振荡。如果晶体损坏(例如碎裂)后仍能够振荡,但频率不是晶体频率,这样的电路最好不用。这样的电路一旦晶体损坏,往往难于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A:
楼主若是有空,不妨将74HC04改成74HC14,仍可振荡,但频率不是晶体频率。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马上试试

网友B(2010-04-13):
六楼的图中,反相器输出到晶体右端最好加一个电阻,1~3K左右,要不然功耗太大,对晶体激励太大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