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我看看

楼主:
这是我的控制系统图,因为学识有限,理解有些偏差。但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直在思考关于这幅图的问题。
   这上面各个模块都是通过脉冲信号来通信的。只不过不同模块,不同信号的脉宽不一样的。
     1:我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之间是怎么通过主芯片通信的。也就是说程序的具体的流程图该怎么写呢?
     2:因为程序是和硬件是密不可分的。现在相互之间想不通。前辈们做过控制的,还麻烦给我指点下,已经迷茫了好几个月了呵呵。。。没有突破很是懊恼。
     不要骂我,我只想得到前辈的指点,就这么简单。

楼主(2009-08-24):
有想法的一定给俺提个醒呀,我现在脑子犹如浆糊。

网友A:
脉冲信号是啥样子呀?

网友B:
先要弄明白“脉冲信号”是什么,如何定义。一般系统间通讯不会用“脉冲信号”的,而是用“数字信号”,而脉宽可变通常是PWM信号,现在的控制器很少有用PWM信号来通讯了,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人非要这么用,早期产品中倒是多见一些,数字化后就较少采用了。
“通讯主芯片”是无法猜断的,甚至没有什么通讯主芯片,现在的系统多用串行接口,51MCU自身就带有。要时PWM通讯的话,直接控制IO然后经缓冲输出即可。
至于程序,当然是和硬件密不可分的,但要有具体的问题点才能谈得上指点……

唉,楼主想搞技术,任重道远啊,方**确的话,也许还有门,但是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方法不正确那就没谱了。

楼主:
哎。。前辈们真麻烦呵呵,,,,就不能说点鼓励的话,努力总比停滞强吧。呵呵,,,,,你们的指点就是我的方向,希望能多指点一下。我再给传一张图,我觉得是脉冲信号,我再查下。

网友B:
这个系统设计的实在……
用特定脉宽查询,返回特定脉宽代表相应信息,这样的系统必须不停的定时发查询脉冲,且只适合简单的应用系统,抗干扰性不佳,先理解功能吧,这也算是最简单的了。
想获得直接性的帮助和指点,需要提出具体的问题点。

网友C:
要改成CAN就方便了,485也行。也许楼主的控制信号要借别的通道,类似于电力载波。不知我理解的对吗?要对我就接着说.

网友C:
想想浩瀚的太空,都可以传电台,电视,电话,视频等等。这几根有形的线,传输几个控制信号,难否?

楼主:
呵呵呵。。。以为没人理我了,就再没看呵呵。。。不好意思。
    功能大致我算是清楚吧,就是想知道要是写程序程序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点混乱。定时.延时,脉冲波等怎么安排。不知有没有相关程序可以借鉴的。楼上两位前辈多谢了。如果看到了希望能再给俺的信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