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622晶体

楼主(2009-08-24):
那位大哥帮帮忙,我用11.0592MHZ,配置HS为何经常停震,震荡幅度只有1.5~3V,系统5V供电,谢谢。

网友A:
先查查自己的软件有没有HALT等指令!?

楼主:
谢谢yewuyi,也没用sleep指令。

网友A:
晶体质量如何?!

软件里面有没有死循环?!

楼主:
晶体质量不好说,但我换过多种。软件没死循环。用示波器看确实停震。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哪个脚?示波器看单片机OSC1脚肯定停振,要看OSC2.软件死循环如果没有开WDT,SLEEP,HALT话也不应该停振.
18系列不知道有没有晶体停振陷阱.

楼主:
看的是OSC2,18有晶体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