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库里把元件增加一种封装,如何刷新文件里该元件封装

楼主(2009-08-24):
powerpcb在库里把一个元件增加一种封装,但是文件里已有的原件还是原来的封装,没有增加,怎么刷新元件的服装呢?

网友A:
编辑Part Types,PCB Decals里添加!
为了方便与其它软件网表接口,我的Part Types就是封装名,一个封装建一个Part
不知有没比较好的方法,另外新版的PADS库结构好像改了

楼主:
我就是在Part Types里的PCB Decals里添加了一个封装,现在有两个封装,原理图里显示两个封装,但是pcb图里还是只显示以前的一个封装,怎样使pcb图里的刷新成两个封装,我可以选第二个新添加的?一个方法是把Part Types另存为一个名字,然后在版图里重新添加元件,这样可以,但是太麻烦,有没有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