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USB控制器吧

楼主(2009-08-24):
要求: 3.3V供电
              尽量低成本
              带USB模块(无论高速低速)
              尽量低成本
              IO在16个左右就够了

---------------感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CY8C20396,

1.7V-5V左右供电,Full-speed USB,18个GPIO...

CY网上好像有datasheet下载!

网友B:
问一下二楼的,最新的21ic研讨会的地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