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2004画图中存在的一些疑问,请指点

楼主(2009-08-24):
今天用PROTEL DXP2004画一个控制板,65mm*55mm的长和宽,在rules里面设置好布线规则后(用的基本都是基本规则,只不过在VCC和GND之间设置了较大的线宽),我先手工布局,严格按照了原理图的位置,尽量就近原则,然后执行自动布线(我一般是这样的,先自动布线,再手动修改),自动布线完毕,我手工修改,这个时候发现问题了,比喻说两个飞线相连的两个电阻,当我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其相同的网络节点RC1时,老是那个线拉不过去,拉到一半就连不过去了,只用一个飞线显示,貌似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似的,烦死了,以前布板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真的没布个这么小的板,难道是俺的布线规则里面设置有问题,但是检查了也没发现什么呀?高手们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呢?看在我打这么多字的份上,谢谢了!尽管问题可能很弱智!

楼主:
~~~~(>_<)~~~~
请大家帮忙!搞不定呀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你画的是双层板吧,以我的经验是你划线的时候碰到了不一层的线,你使用过孔一下,如果能过去,那就是有隐藏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