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看这两个图中的元件分别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9-08-24):
两个图都是用箭头标示

网友A:
第一个图中的是放电管吧

网友B:
第二个图有点像是钽电容,可惜照片有些失焦,不清

网友C:
图1是气体放电管,图2看不清

楼主:
这下清楚了吧`

网友D:
有点象80年代国产的稳压管,但早已经绝迹了

网友E:
电路一画出来就知道了。元件不能光看外表的……例如旁边的玻封管,可能是1N4148也可能是稳压管

如果是接在信号与地之间,不外乎TVS、放电管一类的保护元件。

楼主:
我看有个元件有是OP29但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有该元件的参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