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传感器该用CMOS还是CCD?

楼主(2009-08-24):
最近想做一个简单的二维图形识别装置,弄在玩具小车上,实现功能如下:通过图像传感器识别出画在积木上的一个图形,比如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等。以前听说CCD图像传感器可以实现该功能,不过后来听说CMOS图像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而且价格更便宜。但不知道哪种可以用AVR单片机控制,而不用高端的控制器如DSP,ARM等。哪一种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希望大伙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都可以,但图像识别要用DSP来做。

楼主:
回复楼上的:我不识别很复杂的图形,就简单的一维黑白的简单几何图形,用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了吧?8M或者16M的主频。

网友B:
用模拟电路或视频解码器二值化图像后,用CPLD就能识别了

网友C:
只要CMOS摄像头支持拍照和数据慢速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单片机实现的
其实简单图像识别的算法也很容易的,无非就是二值化、轮廓提取,看看苏就会了。

不过这个属于二维图像哦,LZ咋说死“一维图形”呢?
莫非你用的是线阵CCD?实在做循迹小车?
那其实也很简单,自己去动脑筋哦~

网友D:
平面属二维图像哦,

楼主:
恩,二维图像,说错了,呵呵。
对,就是要类似循迹小车的那种。谢谢各位了。